aoc 210v不通电

楼主(2011-07-11):
驱动板供电。。3。3V 1。8V 时钟也有。就是不通电。没有程序。我该怎么查呀。请求中。。。。
驱动

网友:
你所指的是电源指示灯???如果是的话,你把按键板了拆掉,短接试试,是不是按键板出现故障

网友:
什么毛病都往程序上靠 程序不是那么容易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