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问题,请高手们出来看看啊......!

楼主(2011-07-11):
今天修一块板子,661gx m7 rev1.1  但是感觉好像不是精英的,因为我在网上看到的精英板子是紫色的,我这个是绿色的,键盘鼠标铁壳上贴了一个宏基的标志,

故障是这样的,打值后没有短路,直接上诊断卡和假负载,触发,复位有的,测量CPU PWRGD,CPU RESET没有。。。首先测量内存供电,就发觉问题了,VCC DDR 只有1.32V,正常为2。5V  VTT DDR1.25。有的,正常的,  VCC SPD  也只有1.32V  正常为,2.5/3.3   verf 却有2.5V,晕了,,,可能是串路了,但是跑线功夫又不行,从场馆的S及,跑啊跑啊,,,跑着就晕了,那位高手修过这个板子的,是通病吗?

这是VCC-DDR VCC-SPD 的1.32V   和VREF的2.6V

网友(点评):
把内存供电修好了再说,备把铜刷,跑线路容易些。

网友:
在提醒一句,诊断卡的复位灯,灭了之后,又亮,又灭,,两次,,,,刚刚才发觉    我说嘛,内存供电都不正常,CPU PG,和复位都没有,诊断卡的复位灯怎么会正常呢

网友(点评):
昨天遇到一个GA的G31的板,CPU复位被拉低成0.24,加焊U后就正常,拉低时复位就你说一样,复位一伙闪一下。

网友:
串路是说不触发开关的时候,就有电了。
你的触发后才有电。不叫串路
好好的分析内存供电原理吧

网友:
你的内存供电VCCDDR测的什么位置???我怀疑你测错位置了。
内存供电在内存旁边场管S极测量。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先把内存供电,搞定!!

网友:
饼哥,内存槽场馆的输出级是有2.62V ,,,,你没看错饼哥,我那张图片是测试VCC-SPD的也是1.32V

现在就是内存的主供电,和VCC-SPD的供电,跑到VREF 上面去了, 我测试旁边的两个场馆,都是2.6的电压,一个是主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在经过9173产生VTT-DDR,,,这个电压我测试了的,是正常的,就是另外一个324控制场馆导通的后,出来了,2.6。。这个电压就是VCC DDR 吧。。。。

网友(点评):
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不正常,除了内存,桥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些板好多要上U才测得到正常电压..上假负载测不到的

网友(点评):
上不上U,内存供电也影响的吗,

网友:
又学习到了,呵呵

我是刚来的 -8 严禁灌水

网友:
是真CPU也是一样的,,,内存主供电,和VCC SPD,都只有1.3 V左右,,,,就是VREF电压高出一倍,本来是1.25的,变成2.6

网友:
精英也有绿色的板子,这是个品牌交给精英代工的吧。先把内存供电搞出来

网友:
SIS的桥么?看到那个南桥,像是SIS的!

网友:
ECS代工宏基的,正好有块ABIT的SG-80也是这款,VCCDDR和DCCSPD测试点在MF11(靠近内存槽的场馆)D极,其G极电压为11.8V,S极(MF12靠近电池的场馆S)为2.5V,MF12的G极电压为3.6V

网友:
是SIS 的南桥,,还有就是桥供电也是1.85V了。。正常为1.5V吧,,,,,,

网友:
哦搞错了,SIS芯片组桥供电是1.8V的,差点误杀了

网友:
哥们,你先把内存供电搞定后再说吧

网友:
但是靠近电池那个场馆的控制级电压有5V多正常不,,,,,,,,是受324控制的,,,你那个板子是正常板子的对吗?正常板子靠近电池的那个场馆的控制级电压是3.6V吗?

网友:
内存主供电和VREF串了?比较有意思。

楼主有没有按照DDR插槽的脚位图测一下电压

不是二修的板吧?

网友:
不是二修板。,,,

网友:
内存供电是非常正常的,不然你的DDRVTT如何会正常的。

网友:
我不理解的就是,这么会跑到VREF上去了,呵呵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部分,测输入端电压,如果输入端电压正常,测控制端电压,控制端电压不正常,可以去掉场管测S极的对地阻值,对地阻值正常换场管,不正常跑线路,一般控制极都是由电管芯片或LM358、LM324控制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看场管正常不,G极电压多少,相连供电IC是什么,IC供电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