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硬盘,换电脑认不到!

楼主(2011-07-11):
客户一台NEC的笔记本,WINDOWS密码忘记了,进不了系统。以为很简单,可是他的光驱不能用,只有拆下硬盘挂到台式机上用光盘来破解密码。很奇怪,BIOS下能认到硬盘,就是进去PE下认不到,MHDD下也认不到,也不能从硬盘启动。总之,没辙。装回笔记本,又能出现WINDOWS的界面。大家认为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换了之后就改一下biso里的设置,不行就清空coms啊

网友:
要不了这么麻烦吧,自己做个U盘启动不就完事了,方便的很。

网友A:
用光盘PE可以认出来,前两周我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光盘PE可以认出来,前两周我遇到同样问题

就是不行啊,老兄。很奇怪。

网友:
是不是串口的??如果是你进BIOS改一改~~还有可能是PE的兼容性不好。你换个版本号的PE或许就可以了~~

网友:
PE认不到可以换个版本的系统盘,MHDD认不到可能是没有设置为主盘。

网友:
能不能支持网卡启动,如果可以的话,就用网络克隆,只刻C盘,做系统就行了

网友:
bios里改硬盘模式没?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吧?
要不接个外置光驱试试
不然就在其它笔记本上运行了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也遇见过,但好像网上有在WINDOWS下破解开机密码的软件。具体的我忘了。

网友:
装到硬盘盒里或者用易驱线,再挂到台式机上应该能认。

网友:
还没有搞定,是40G的IDE硬盘,东芝的,挂到其他的电脑上只有开机时BIOS能认到,进PE、MHDD、用大力水手的分区表修复均不认认到,用PTDD软件就提示分区表错误,也不能进系统,提示没有系统,可是重新挂到笔记本上就可以进系统,到提示输入密码。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
弄好了,请说声方法。楼主

网友:
又换了一台主机来试,提示硬盘被锁了,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