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牌子上网本系统问题。。。

楼主(2011-07-11):
昨天客户送来一上网本,说不能放电影,我一试就是不能,一开始放就自动关闭播放器了。试了N多播放器都一样 ,换了格式也不行。不是病毒引起的 ,360没报任何毒。就说重装系统吧。可能就好了。与是呼这样,开始了我痛苦之旅。
老毛桃的启动不了 ,没反应卡死,到不了U盘操作画面。换了晨枫的3.0U盘维护系统到 GFX CODE  一直跳,还是进不了。
大白菜的也试了,还不行。完美U盘也不行。总之能试的都试了。最后用UltraISO 往U盘里写ISO ,GHOSTXP 不行,不引导,WINDOWS XP SP3 MSDN原安装版ISO, 一样不引导。试到深度PE维护工具4。2 ,可以引导了 PE可以进去,但是找不到硬盘,用DOS工具箱,可是进不了 ,无反应,屏幕没有任何显示。最后总结任何什么维护工具箱之类PE什么的,都不能用.
回归到DOS,USBOOT,作的启动U盘,不启动。基本所以U盘启动制作工具都试了 ,纯DOS也启动不了。到这里4个多小时过去了. 崩溃。回家
今天又回到制作U盘PE上去了。格式化的时候发现 HP U盘格式化工具,下面有制作DOS启动方式。怀着试试的想法,作了一个启动盘,格完后,插上本本一试 :Starting MS-DOS 7.1...     Microsoft windows 98  copyright 1981-1999  a:\>  我兴奋啊
DOS启动了。然后把DOS完整化 加入SMARTDRV  FORMAT DISKGEN 等一些工具。把他的硬盘给他分成2个区(原来就一个区).
把WINXPSP3.GHO COPY到U盘 GHOST11。02启动 开始做系统。做完重启 读条一过 直接蓝屏 7B。 换了其它的 GHO 全部一样。
我又把WINDOWS XP SP3 MSDN原安装文件 COPY到U盘 ,开始安装,一切顺利,最后回车重启 ,结果又蓝屏7B。彻底崩溃。
后来又换XP SP1 安装版也一样, 换WIN2000 PRO 安装版也一样。终于换了WIN98 SE 第二版。安装一切顺利。启动了。结果驱动装不了 跟本不知道,他这本本是什么设备。BIOS是AMI的  CPU: RISC 1.2G   CSSID: 90060  内存 : 256-60EM    BIOS中看不到任务有关设备信息。
这本本有网卡 和无线网卡  。找的万能驱动全不能在WIN98下运行。
请各位帮帮我 。。。这个破XX 搞得我头大。。2天了 弄不好。。我的是100M光纤 下载东东超快,要不是就上面的操作  ADSL 搞4它了 ,下载数据量快和魔兽世界一般大了。

我忘了说了  里面没有"硬盘", 一个主基板上有2个带散热片的芯片 (cpu和桥)其它什么也没有 ,内存是集成在板上的,可以看到显存颗粒,硬盘就是通一个排线连的一个小板子,上面集成两个和U盘里的闪存颗粒一样的东东,估计一个颗粒是4G 。2*4=8G硬盘
cpu: RISC 1.2G
RAM: 256m
hdd:  8G
我打开过,把排线都重新插了插,排除接触不良造成的问题。但是故障依旧。

网友:
楼主,这样你都还缠在软件上搞啊,不考虑下硬件吗,老蓝屏你查查硬件吧。不行就把硬盘拆下来挂别的机子上做系统嘛

网友(点评):
版主说得对 换到台式机做系统啊

网友:
我忘了说了  里面没有"硬盘", 一个主基板上有2个带散热片的芯片 (cpu和桥)其它什么也没有 ,内存是集成在板上的,可以看到显存颗粒,硬盘就是通一个排线连的一个小板子,上面集成两个和U盘里的闪存颗粒一样的东东,估计一个颗粒是4G 。2*4=8G硬盘
cpu: RISC 1.2G
RAM: 256m
hdd:  8G
我打开过,把排线都重新插了插,排除接触不良造成的问题。但是故障依旧。

网友(点评):
你那是很老的机器吧 8G 还是不要搞了 真的很浪费时间

网友:
先看一下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这么倒是有道理 上次我遇到一台蓝屏 查不出什么坏 我就把内存全部加焊结果 OK 了

网友:
如果不能正常进PE就检查内存吧,如果能进PE安装有问题查下硬盘

网友(点评):
我忘了说了 里面没有"硬盘", 一个主基板上有2个带散热片的芯片 (cpu和桥)其它什么也没有 ,内存是集成在板上的,可以看到显存颗粒,硬盘就是通一个排线连的一个小板子,上面集成两个和U盘里的闪存颗粒一样的东

网友:
这个 很纠结啊 楼主解决了别忘了分享啊

网友:
哎  这样的问题  麻烦  到最后也不知道能收几个钱  真是郁闷啊

网友:
终于查到一些资料了 这家伙是台湾金丽出的山寨货。估计这本是集成在板上的内存颗粒有问题 ,
现在只好在98下想办法了 看能不能把驱动搞好。现在找不到驱动,帮帮忙!
要求: 能上网 ,看个电影,听个歌 ,就成了。(声卡,网卡,显卡 驱动)
PCI设备 网卡:RDC R6040 FAST ETHERNET MAC CONTROLLER
PCI设备 显卡:XGI Volari Z7/Z9/Z9s/Z9M/Z11/Z11M Video Adapter
PNP设备 声卡:PNP0800 PC Spe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