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广达QL8上电分析(已完成)

楼主(2011-07-06):
我准备写一篇广达QL8的上电的文章,跟大家一起分析讨论,希望对新手有一点帮助,同时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同行。

题外话:手上这片广达QL8已经沉睡了一年零九个月。自用。一直都没拿出来好好看下。当时是进水,用电吹风吹干后无背光,当时自己没入行,给别人修了一次用了几天又是无背光,二次、三次、四次.......,到后来干脆本屏和外接都不亮了,但是开机可以听到进WINDOWS的登录音,显卡换过,做了好几次,给不同的维修点修过还一样。修了三个月硬是没修好,无耐只好花了800块换板。还被换板的人把BIOS芯片偷了,纠结的是还是缩水板,显存减半,显卡芯片降级....。到现在经常蓝屏,只好把原板拿出来当活马医。汗,这块板子还被别人拿去练过烙铁,EC、时钟等几个芯片残锡都没拖干干净,南桥被拆料了.....把图纸通盘仔细研读了一下,补料......,还好,现在亮机了。

这篇文章打算分几个小节来写,我会花几天利用空余时间写完。图纸和一些资料论坛好像有,但我找不到,我也会上传方便大家。以下言归正传。
温馨提示:图片太小看不清时点击放大。
一:保护隔离电路
从字面来看这个电路包括保护电路和隔离电路,保护电路是限制整个系统电流大小,过流则关闭供电。如下图中的PQ41就是保护电路的供电管。隔离电路是隔离适配器供电和电池供电,防止适配器在未接市电时电池电流倒流入适配器。如下图中的PD5和PD18就是保护用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实现。+DOCK_VA是扩展坞供电,+VA是适配器供电。+PRWSRC是主供电,也就是公共点的电压。

提到保护隔离电路,就不能不提到充放电芯片,因为它掌管着适配器供电通向系统的大门,这个板用的充放电芯片是ISL6251A,它是通过控制上图上的ACOK#这个信号实现对PQ41的控制。要了解它的工作流程,就要从它的外部引脚定义和内部框图来分析,下面就是它的引脚定义:
-------------------------------------------------------------------------------------------------------------------------
ISL6251A引脚定义
BOOT
Connect BOOT to a 0.1μF ceramic capacitor to PHASE pin
and connect to the cathode of the bootstrap schottky diode.
BOOT引脚与PHASE引脚通过一个0.1μF陶瓷电容相连,同时与升压肖特基二极管的阴极相连

UGATE
UGATE is the high side MOSFET gate drive output.
UGATE是高端MOS管驱动输出脚

LGATE
LGATE is the low side MOSFET gate drive output; swing
between 0V and VDDP.
LGATE是低端MOS管驱动输出脚,摆范围在0V与VDDP之间(注:VDDP是一个电压输入引脚)

PHASE
The Phase connection pin connects to the high side
MOSFET source, output inductor, and low side MOSFET
drain.
PHASE连接引脚连接到高端MOS管的源极,作为输出侦测脚,同时连接到低端MOS的漏极

CSOP/CSON
CSOP/CSON is the battery charging current sensing
positive/negative input. The differential voltage across CSOP
and CSON is used to sense the battery charging current,
and is compared with the charging current limit threshold to
regulate the charging current. The CSON pin is also used as
the battery feedback voltage to perform voltage regulation.
CSOP/CSON是电池充电电流侦测正极/负极输入引脚。CSOP与CSON之间的电压差反馈电池充电电流,与充电电流限制门槛电压比较,从而调节充电电流大小,CSON引脚同时还作为电池电压反馈调节充电电压

CSIP/CSIN
CSIP/CSIN is the AC adapter current sensing
positive/negative input. The differential voltage across CSIP
and CSIN is used to sense the AC adapter current, and is
compared with the AC adapter current limit to regulate the
AC adapter current.
CSIP/CSIN是适配器电流反馈正/负极输入,CSIP/CSIN的压差作为适配器电流反馈,与适配器电流限制比较调节适配器电流

GND
GND is an analog ground.
GND是模拟地

DCIN
The DCIN pin is the input of the internal 5V LDO. Connect it
to the AC adapter output. Connect a 0.1μF ceramic
capacitor from DCIN to PGND.
DCIN是内部线性5V的电源输入脚,与适配器的输出相连,需要在DCIN与电源地之间连接一个0.1μF陶瓷电容

ACSET
ACSET is an AC adapter detection input. Connect to a
resistor divider from the AC adapter output.
ACSET是适配器侦测输入脚,与适配器输出电压通过分压电阻相连

ACPRN
Open-drain output signals AC adapter is present. ACPRN
pulls low when ACSET is higher than 1.26V; and pulled high
when ACSET is lower than 1.26V
适配器存在识别开漏输出信号,当ACSET高于1.26V时ACPRN拉低,当ACSET低于1.26V时拉高

EN
EN is the Charge Enable input. Connecting EN to high
enables the charge control function, connecting EN to low
disables charging functions. Use with a thermistor to detect
a hot battery and suspend charging.
EN是充电开启控制输入脚,置高时开启充电功能,置低时关闭充电功能,用一个热敏电阻侦测电池过热从而挂起充电。

ICM
ICM is the adapter current output. The output of this pin
produces a voltage proportional to the adapter current.
ICM是适配器电流侦测输出,产生一个与适配器电流成比例的电压。

PGND
PGND is the power ground. Connect PGND to the source of
the low side MOSFET for the low side MOSFET gate driver.
PGND是电源地,连接到低端MOS管源极与低端MOS管控制极形成回路

VDD
VDD is an internal LDO output to supply IC analog circuit.
Connect a 1μF ceramic capacitor to ground.
VDD是内部线性电压输出脚,作为芯片模拟电路电源,需连接一个0.1μF陶瓷电容到地。(注:注意此脚是一个电压输出脚)

VDDP
VDDP is the supply voltage for the low-side MOSFET gate
driver. Connect a 4.7Ω resistor to VDD and a 1μF ceramic
capacitor to power ground.
VDDP是低端MOS管驱动电路的供电电源,通过一个4.7Ω 电阻与VDD相连,同时连接一个1μF陶瓷电容到电源地

ICOMP
ICOMP is a current loop error amplifier output
ICOMP是误差放大器电流输出环路

VCOMP
VCOMP is a voltage loop amplifier output.
VCOMP是放大器输出的电压环路

CELLS
This pin is used to select the battery voltage. CELLS = VDD
for a 4S battery pack, CELLS = GND for a 3S battery pack,
CELLS = Float for a 2S battery pack.
电池电压选择脚,CELLS等于VDD时是4电池组模式,CELLS等于GND时是3电池组模式,当CELLS是一个浮动电压的时候是2电池组模式

VADJ
VADJ adjusts battery regulation voltage. VADJ = VREF for
4.2V+5%/cell; VADJ = Floating for 4.2V/cell; VADJ = GND
for 4.2V-5%/cell. Connect to a resistor divider to program the
desired battery cell voltage between 4.2V-5% and 4.2V+5%.
VADJ电池电压调节,VADJ等于VREF时4.2V+5%/节电池,VADJ等于浮动电压时4.2V/节电池,VADJ等于GND时4.2V-5%/节电池,与分压电阻相连可在希望得到的4.2V-5% 和4.2V+5%电压之间编程

CHLIM
CHLIM is the battery charge current limit set pin. CHLIM
input voltage range is 0.1V to 3.6V. When CHLIM = 3.3V, the
set point for CSOP-CSON is 165mV. The charger shuts
down if CHLIM is forced below 88mV.
CHLIM是电池充电电流限制引脚,它的输入范围在0.1V到3.6V之间,当CHLIM等于3.3V时CSOP-CSON之间的设置点是165mv,当它的电压低于88mv时充电会关闭

ACLIM
ACLIM is the adapter current limit set pin. ACLIM = VREF for
100mV, ACLIM = Floating for 75mV, and ACLIM = GND for
50mV. Connect a resistor divider to program the adapter
current limit threshold between 50mV and 100mV.
ACLIM是适配器电流限制设置引脚,ACLIM等于VREF时是100mv,ACLIM等于浮动电压时是75mv,当ACLIM一等于GND时是50mv,与分压电阻相连编程设置适配器限制电流门槛电压在50mv到100mv之间

VREF
VREF is a 2.39V reference output pin. It is internally
compensated. Do not connect a decoupling capacitor.
2.39V参考电压输出脚,内部补偿,千万不要连接退耦电容。

以下是它是内部框图,申明:图上的广告网址是PDF上的。

结合引脚定义来看这个框图,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1.ACSET必需大于1.26V才能输出ACPRN,不受其它信号控制。
2.VDD这个输出电压不受其它信号控制,只需DCIN符合要求,同理,VREF也不需要其它信号,只需VDD符合要求,可以利用这两个特性初步检测芯片的好坏。
3.EN充电开启信号需大于1.06V
其它一些引脚基本上就是充电控制和过流检测了。
要完全理解整个芯片的工作过程,必需要有扎实的模拟电路基础。

有了以上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分析QL8这部分电路的工作过程了。

适配器过来的电压+VA或者扩展坞过来的电压+DOCK_VA分别经过二极管PD11和PD8变成+VAD_1,+VAD_1经PD13和PR181供给ISL6251A的DCIN,芯片工作,输出VDD和REF。+VAD_1,还经过电阻PR96和PR99分压输入到ACSET作为适配器电源好指示信号,由前面分析可知此电压必需大于1.26V才能认为适配器电压正常。此时ISL6251A从23脚输出了低电平的ACOK#,ACOK#经过上图电路的电平转换输出ACIN给EC作为适配器接入指示信号。另+VAD_1还经过PR97和PR98分压作为ISL6251的充放电开启信号。
+VAD_1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经一此电路升压产生一个28V左右的电压来开启PQ41.图纸上有两种升压方式,如下图,一种是由芯片PU3直接升压,另一种是自举升压电路升压,这个升压电路原理就不多分析。本贴主要分析上电过程。这两种升压分式可以任选一种,实际使用的是用PU3直接升压。

至此,PQ41的控制极得到了一个比漏极高得多的电压而导通,适配器电压传入了公共点。
PQ41还受ACOK_IN和ACOK#控制,ACOK_IN是EC的过流保护信号,当ISL6251A的ICM输出的模拟信号高于一个特定电平时就认为过流,此时EC输出D/C#,转换为ACOK_IN,实现保护。ACOK#前在已经有分析。至此保护隔离电路分析完成。

这里有一个不好理解的地方,就是一旦电路保护,EC得不到供电不会工作,就谈不上来保护了,而且,这个电路没有自锁功能,
另,VAD_1经PR92和PR93产生了一个AD_AIR给EC这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上面一个图中ACOK#通过PC56与PR70组成的微分电路最终控制6251ACIN(ISL6251的ACSET),它又有什么作用?
大家来分析一下。

待续.................................................................

 会员12172192元2022-10-10 17:45

网友:
纸上谈兵--广达QL8上电分析(二)

原贴不能编辑,新开一贴接着写。
原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0179-1-1.html
图纸:

讲解细,不错,刚好复习下

网友:
太长,发不出,接上,图见楼上
EC的待机
EC用的是KB3926QF,它在得到+3VPCU和+3VPCU转换成的+3VPCU_EC后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给EC内部使用。+3VPCU_EC在延时电容C805作用下产生3920_RST#复位EC。EC复位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读取BIOS!通过SPI总线,在内部时钟控制下读取BIOS内容。读取完毕后EC的GPIO、GPI、GPO定义引脚被赋予了指定的作用等待下一步动作。

待续......................................................

网友(2012-05-07):
辛苦辛苦,有用资料

网友:
我喜欢这样的文章,对于我们这些学者,很有用处。谢谢楼主

网友(2012-10-16):
楼主真的很厉害,假以时日可以成宗师级的人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