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hp 541主板

楼主(2011-07-11):
这款板子是雷劈的 严重短路  现在网卡坏  南桥坏  cpu电源管理芯片坏  时钟芯片坏 都换过了
现在待机基本正常  3.3v  5v产生了  1.8v产生了受 SLP_S4#_3R控制 【1.25v没有  这个电路是SLP_S3#_3R控制  】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   时序谁能帮我讲下  【还有是SLP_S3#_3R———SLP_S4#_3R还是SLP_S4#_3R————SLP_S3#_3R】

网友:
这两个信号应该没有先后之分,都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IO 发出的吧

网友:
希望双喜老师 出个英业达时序的PDF

网友:
S3R s4r 是由南桥发出,如没有换南桥,后面还有,一组GATE 3SR GATE 3S GATE 5S 此信号控制VS场管G级电压正常16V多,今天刚修一台HP511,发现GATE 3S被拉低,这几组由VBTR19V经过小场管转换过来,场管由SLP S3R南桥控制,共四个信号,控制3VS 5VS 1。8VS,!我己经修出来啦,对了这个要把显卡和其它供电修出来后,PG集合,才有CPU供电,PWRGOOD !1。25V没有,看看S4R有没有3。3 或断开后级负载看看,没有,飞S3R上去看看,个个意见,!是不是北桥挂了,或拉低!

网友:
1.25是开机后由南桥发出SLP_S3#_3R 信号出来的

还有雷击的话 南桥旁那个Q517的N沟道MOS管最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