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器有灯亮 但不显示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7-11):
我有一台笔记本··显示器显示不出来   但显示器有亮 ···就是没有字体之类的显示   ··············接一台台式机的显示器又可以显示   笔记本自带的显示不出来   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
说的不清楚啊!~是直接黑吧?一点也看不见?高压板

网友:
应该不是高压板,驱动板多一点。如果是白屏的话。还有可能是屏~屏幕只要有亮。大多数都不关高压板的事。笔记本的驱动部分大多数都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网友:
屏的成像系统出现问题啦、需要找专业师傅维修啦

网友:
屏是全黑还是无背光?全黑检查下屏线,无背光检查高压板,这两个正常换屏

网友:
这个问题找到啦 是显示屏接口虚焊啦  重新焊了下显视频接口就可以啦

网友:
哦,我还以为是显卡呢

网友:
看看屏上有没有图像暗影 如果没有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