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无待机

楼主(2011-07-11):
有一台华硕F83T的机器没有待机3V,5V,3/5V电源控制芯片是RT8205C,13脚EN有19V,16脚VIN有19V,3脚REF为2V,1脚和6脚的3、5V的开启信号没有,I/O是IT8502E的,但图纸上位IT8512的,请问这两个I/O通用么?要有3、5V开启信号,I/O有什么需要满足的条件吗? asus

网友:
两个应该不能代换吧  你查一下功能脚位  看看 差别

网友:
没有ON就查ON信号来源啊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台这款机器,也是没有3  5V 但供电心片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3  5V 电压,苦于没有芯片换,后来在量5V输出的下管的时候发现G极有5V电压而3V的下管的G极没有电压,说明芯片没坏只是保护了,没有示波器没办法查瞬间电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5V有极性大滤波电容换掉,意想不到3   5V居然出来了,还真是一击命中,按下开关电流一路跑,亮机了,呵呵

网友:
先查主供电,总控制信号,在查查LDO3和LDO5电压输出没,然后查ON3和ON5(高电平有效),最后DH3和DH5高端驱动方波才会输出

网友:
查3 5v 来源 是不是什么电阻或者管子坏了

网友:
查一下反馈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