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上AMD异龙4核的9350的CPU,跑码D5不是不CPU坏了

楼主(2011-07-11):
以前的那块主板内存边的供电场效应管烧黑了,铜皮都烧断了,重新买了块AM2接口的映泰A770E的主板来更换,上CPU AMD 异龙9350 跑码D5,换了几条内存都不行,换了个其他的闪龙的940脚CPU就正常了,是不是CPU坏了?请大家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的,AMD的CPU集成内存控制器的。

网友:
经确认是CPU坏了。我装上速龙640的可以。

网友:
知道了,下次碰到

网友(2013-10-23):
不一定吧,我手上也有2个这样的主板,我上X250有一块是点亮的,有一块就是跑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