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不触发,检修中发现的超奇怪问题!

楼主(2011-07-11):
今天接了一台W66不触发的机子,检测电源无短路,有正常5V 3.3V 产生。开关一直有个3.3V,还有一个19V ,还有一个是OV的,按开关后有O-19-O的跳变,但还是触发不起,电源灯不亮!还有。。。按定定开关键就会听到主板上一直有东西跳动的声音,有点像是时钟指针跳动的声音,直到你放开开关声音才停!谁能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响??难道是晶振?? 像这种故障该怎么检测,各位大侠给点思路,小生不胜感激!(EC我拖焊过了)

网友(点评):
声音应该是来自场管吧,晶振没有这么大声吧。摸摸哪里发热。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先!!

网友:
这样是过流了吧  你看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还有 那声音大盖是电感发出来的  线测一下电感有没有短路先了

网友:
电源IC有问题,电感产生的响声,加焊电源IC,电感,看看有没有待机,重点检量电源IC和电感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再去试一下先!

网友:
电感全部测过了 没有坏的  至于电源管理芯片,有3V 5V出来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
楼主所言,莫不是卡擦卡擦短路乎?

网友(点评):
像不像打火的声音。

网友:
找图纸 对照时序看到哪步骤了

网友:
先查查有没有短路吧   后极的

网友:
先把电感拿掉 开还有段路吗

网友:
如果是电感啸叫的话那一定要先查一下啸叫电感的反馈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楼主先查了看看吧。

网友:
插电后摸主板上每个场管,也没见有哪个发热

网友:
短路啦吧,我也接了台W66的,不显示能听到开机声音,量显卡阻值没有短路,测高压条有19V,不知道是不是高压条坏啦,有没高手指点下怎么测高压条好坏。本人QQ376795282

网友:
估计是哪里短路了吧 最好下个图纸 看看吧

网友:
会不会是交流声,电感,电容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