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一般有什么通病啊?所有的笔记本哦!

楼主(2011-07-11):
各位大大们,笔记本一般有什么通病啊?所有的笔记本哦!学习下!

网友:
运行比台式机慢屏太小长时间上网太累触摸鼠标比较麻烦等等

网友:
所有的笔记本都要背者走,路长点话会比较累,喜欢玩游戏的对触摸屏会比较反感,运行速度没有台式机快,夏天出汗多手不稳容易摔机,喝饮料玩本子的容易给笔记本也分享饮料。天气太冷液晶屏会不显,个人比较喜欢台机键盘,笔记本键盘不习惯。

网友:
多注意散热,散热不好显卡、北桥会很快挂。

网友:
每一款笔记本都有通病,靠经验累积

网友:
这个也太多了  下面就有一个贴子  说了不少维修的通病呢  你去看下吧

网友:
散热不好。

网友:
DELL有通病好像是小蓝帽,HP是发热大,华硕板簿,ACER线乱,IBM个别发热集中

网友:
笔记本适合办公用 游戏嘛台式上自己上

网友:
主要是散热太差了,上一会就出现死机等症状

网友:
通病在我们这论坛里面有很多的。你一搜就出来很多了
不过通病法,需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单靠通病去维修

网友:
Z99  HPDV2000 3000 联想。。。

网友:
你了解这个干吗啊,维修的话这样是问不出的,要有实战经验,当遇见一台机子看网上有没有大量的同样问题,如有就是通病了,还有就是多看论坛的帖子。想自己买笔记本的时候注意的话建议你买机子前看网上的拆机图,看走线,散热模块还有主板布局,再看测评文章的温度,现在不像原来的显存啊之类的坑爹了,只要参数一定,性能就差不多。看主板布局好的发挥最大的性能,主板布局不好就无法发挥最大性能。

网友:
电池寿命不长

网友:
笔记本论坛有版主发过类似的帖

网友:
通病就是待机时间不长,散热不好

网友:
散热不好显卡、北桥会很快挂。

网友:
给你说几个;v3000,dv2000,爱坏显卡。IBMT40-T43做完显卡爱掉电,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电阻。还有v3000的卡LOGO光驱拿下来就哦了。就给你说这么多了,通病多了去了,有时间加我QQ聊

网友:
散热不好。台式空间大

网友:
多注意散热,散热不好显卡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笔记本硬件故障的。

网友:
通病就是散热

网友:
HPV3000,显卡易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