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时在硬盘启动后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1-07-11):
换过硬盘和电源 依旧 请教估计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换过电源与硬盘??还会这样。比较莫名其妙了。换个排线试试了。如果还不行。。只能换板再试了。。

网友:
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如果是AMD的U,可以考虑换一下U试试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内存兼容性有问题,如果是两个内存条,去掉一个,等系统装好了在装上。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 问题以解决 这个是amd的板 在从光驱goest完成后关机 取下光驱 单用硬盘就好了 主从跳线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能理解

网友:
看看cpu 散热问题

网友:
goest完成后关机 取下光驱 单用硬盘----难道光驱和硬盘硬件ID冲突?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换主板测试。/

网友:
硬件减少到最少配置 ,如果还出问题  ,建议 替换法找原因

网友:
修好了一块宏基3620的机器 进系统见到桌面就黑屏 但是保留了0.2A的电流 。进安全模式一点问题都没有 先重做系统 总是装一半就掉电到0.2A   拆机发现6218出进过水 有个VBAT的角断了  换个就好了

网友:
看看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
可以供电不足

网友:
电源不行,或电压太低了,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
兼容吧   LZ修好告诉一声吧   让俺们也学一下

网友:
遇见过几次都是分区出错,硬盘问题

网友:
建议 替换法找原因

网友:
看看CPU的散热。

网友:
CPU看下是不是太热了 之前就碰到过一回 太热装到一下就死机的

网友A:
看看CPU热不热

网友(2011-08-12):
查查电源24针插头看看

网友:
系统再从专试试啊,换张盘

网友:
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见到,是光驱跳线冒的问题,把光驱上跳线拔下过一会在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也太懒了,一样一样试不就知首了啊

网友B:
供电部分可能性较大,最小系统

网友(2013-08-20):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根据大家的经验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