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硬盘 用SD卡的

楼主(2011-07-11):
接到一个主机 没有硬盘 ide连接一个1G的SD卡 应该是网吧的 现在是进不了系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那种网吧的 是不是一定要连上网线才能进系统啊?? 单独拿出来一台 能进系统么?? 在线求助
进不了系统

网友:
那电脑是软路由,那1G是电子盘

网友:
自己先接一个硬盘不就行了吧,,不是试机吗

网友:
这种板子 我见过,支持楼上的,弄一个硬盘进下系统不就知道了??

网友:
SD卡是做ROS用的吧,或者别的类型的路由吧

网友:
 你那个是软路由。我修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