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小机箱和电源.求教怎样加大点电源功率

楼主(2011-07-11):
手上有个小机箱和电源,想利用起来,
电源是FSP145-51NI,
+3。3V=10A。
+5V=10A。
+12V=4。5A。
就是这个12V电流太小,想加大一点,应该怎样做,是加大整流桥,还是功率管,哪怕大个一两A也行的,

网友:
能见效果的方法是把12V绕组的线径加大,换成粗点的。

网友:
效果不会很理想,买个大功率的电源实在了!!

网友:
加大散热就行

网友(点评):
这样是扯淡了。没有听过。也不可能

网友(点评):
瞎扯蛋 乱说

网友:
这个电源这个有点问题,不开机功率12W,算正常吧,但点不亮。
有个老板子AMD3000+CPU,MSI-K8MM-V。集显,声卡,开机后无显,但功率升到30W,
换电源后可以点亮,功率为60M左右

网友(点评):
这种老电源带不动大功率的主板的

网友:
但这个电源放到GA-G41,E3400,2G内存,能点亮和正常应用24小时以外,
但在上述老板子AMD3000+CPU,MSI-K8MM-V。这里加个AGP独显后,又能正常点亮,也是60多W,但有时加电就开机。这算啥怪毛病了,

网友:
不要改造。即使成功了,寿命也是问题。

网友:
改造后可以提升一点功率  但不会很多  应为输出变压器已经决定了电源的输出功率。

网友:
头次听到加大散热能增加功率

网友(点评):
像CPU超频。电源工作在超负荷状态,热量大。

网友:
8楼正解,主变压器的磁芯导磁率及截面积决定其输出功率。

网友A:
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去看看以前的电脑报(好像是2003年的)有人用同一个电源把散热片加大再加一个风扇提高了近30W的功率。也可以看下3端稳压块的PDF如果不用散热器只能输出500ma,加上合适的散热器后输出可以到1.5a。为啥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去看看以前的电脑报(好像是2003年的)有人用同一个电源把散热片加大再加一个风扇提高 ...

说 的有道理,开关管的性能和散热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功率和后级的电容也有关系,

网友:
再输出电压一样的条件下要增大它的功率只有增大它的电流P=UI,我是这么理解的,要增大电流得改变高频变压器的参数,变压器是电源功率管驱动的所以电源功率管也要换功率大的,单增加功率管的散热面积好像是不够,我的想法不知对不对,反正我以前改过开关电源是这样改的,用到现在好像效果不错,就是改变压器参数比较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去看看以前的电脑报(好像是2003年的)有人用同一个电源把散热片加大再加一个风扇提高 ...

再输出电压一样的条件下要增大它的功率只有增大它的电流,P=UI,我是这么理解的,要增大电流得改变高频变压器的参数,变压器是电源功率管驱动的所以电源功率管也要换功率大的,单增加功率管的散热面积好像是不够,我的想法不知对不对,反正我以前改过开关电源是这样改的,用到现在好像效果不错,就是改变压器参数比较难。从500MA升到1.5A差太多了,我觉得不像是增大功率,好像是负荷运行啊,

网友:
决定三端稳压与开关电源功率的主要因素是不一样的,要提高成品开关电源功率从更换大磁芯,或提高开关频率入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输出电压一样的条件下要增大它的功率只有增大它的电流,P=UI,我是这么理解的,要增大电流得改变高频变 ...

以7805为例:0.5X5V=2.5W 1.5X5=7.5W。是这样算功率吗?如果ATX电源开关管和次级整流管不用散热器可能输入功率到10W左右就扛不住了,把风扇拆了或换个高转速高风压的扇子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7805为例:0.5X5V=2.5W 1.5X5=7.5W。是这样算功率吗?如果ATX电源开关管和次级整流管不用散热器可能输入 ...

我不是说不用散热器,我的意思是不如说我一个整流堆额定电流是5A吧电压是220V吧,它输出额定功率1100W,那如果你想吧功率提高到提高到2200W你去增加散热器看看会有啥后果你试下就知道了,我试过了行不同,修电磁炉时没配件我代换过,不管你加啥散热器通电运行马上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7805为例:0.5X5V=2.5W 1.5X5=7.5W。是这样算功率吗?如果ATX电源开关管和次级整流管不用散热器可能输入 ...

还是小心为好,电脑比电磁炉贵很多啊,而且现在电源也不怎么贵是不

网友:
加大前主滤波,加大变压器线经,加大整流管、调整限流保护……
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
楼主改成功了发个贴上来,我也想学学

网友:
看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6916-1-1.html
换个整流管就能让功率增加不少。

网友:
别费心了,直接买个新的大功率的电源就行了。

网友:
管子,变压器要改的,保护部分也要调整(过流保护)。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抱着学习的态度可以试试。

网友:
好像得不偿失。。。。。。

网友:
有把握吗,费这么大的劲。还是换一个好,还有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爱因斯坦都被你打败了,看来以后电源不会亮,磕头给它就亮了!

是不是在自己手,有不有用要自己试,加大散热最少可以提高10~20W的功率。想想吧 猪脑壳,你电脑CPU加压超频为啥要换大的散热器或者高风压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