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奇怪的显示

楼主(2011-07-11):
有时显,有时不显,
1.拆开屏,用高压点屏正常
2.装回去,又正常,过了 一会    屏又不亮,但里面可以显示字
3,又拆开,发现接口有松动,于是直接飞线
4.装机  拷机  半个小时   又不显了   真无语了

测屏是好的   高压也是好的    但这两个怎么就不行呢

好奇怪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的高手,求支招

网友:
高压不稳定吧。。

网友(点评):
用这个高压 点其它的屏OK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灯管接口虚了或者灯管老化了

网友:
高压条供电芯片虚焊了

网友(点评):
明天加焊下 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屏不亮的时候测高压条的输入电压缺哪一组电压,如果不缺,你的灯管也换过了,那就换高压条吧!

网友(点评):
有这个打算, 不过目前没有这种,换通用 的 又不能调节亮度 纠结

网友:
就换高压条吧!

正解 已更换

网友:
更换高压条   已修复

网友:
灯管不稳定吧。

网友(点评):
请看上一楼 现在已修复

网友:
肯定返修,信不信就看LZ自己运气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这么认为 你 有何高见 不过确实是高压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