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1-07-11):
哪位老师能给我讲讲多相CPU供电电路的流程啊

网友:
首先是看桥的供电有没有,供电都是那提供的。

网友:
cpu供电分为二相、三相、四相、六相、多相供电,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场管、电感、电容、电阻等元器件组成,每一相供电都有一个上管和一个下管、电感组成,电源管理芯片控制上、下管的导通与截止来给CPU供电,检修时查场管的输出极、输入极、控制极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查相关电路找出问题并解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