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m2 c1-ff反复掉电从起

楼主(2011-07-11):
    这碰到的是第二块了,上电就是C1-FF,然后掉电 ,再C1-FF掉电从起这样循回,拔掉12V不掉了。测CPU上下管均没问题啊,上CPU假负载,打到南桥的阻值发现有一点是通的,也没电压的额,正常时1.46V,就是圈中这点和地通了,这算是断线了还是底座问题呢

网友:
等高手回答

网友:
那个点通是正常的?

网友:
刷bios先,检查内存工作条件以及南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刷BIOS看看。在看内存供电部分。

网友:
cpu电压正常吗?这种板子CPU座子常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虚汗了

网友:
既然到了C1那就要看看是不是CPU到内存这块电路有问题。这样的板子好像不经过南桥吧

网友:
我压底座没反应啊啊

网友:
BIOS程序的可能性最大,刷BIOS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