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跑C5,有没有办法救

楼主(2011-07-11):
昨天修到一块南桥虚汗的板,今天植株好后上U测试开始可以点亮装不了系统,折腾了好久后来点不亮了跑c5,后来确定U有问题,以前有看过基地说可以修,要怎么修,我加焊了那些阵脚那面还是不行,还是跑到C5不过

网友A:
遇到过,AMD的U再有的板子上点不亮,LZ多换几个板子试试。如所有板子都不亮,则坏了。

网友(点评):
我换过一片板还是C5,明天多试几块试试了,不行只能测板跑马用了

网友:
估计修不好了,里面的内存控制器坏了吧

网友:
AMD的U太差了,我也碰到过好多台了。起先以为是主板坏了。他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客户拿过来给我检测又测不出问题,客户拿回家用了几天,又一东了机。后来换了U一切正常了。

网友:
我在他哪里买了第2个了,上次一个借给别人弄坏了,现在的又坏了。是不是那个卖U的U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是基片与PCB之间的问题,加焊针脚不管用,对它做深度加热试试

网友:
先换U看看,要是内存和桥电压(虚焊)正常的情况下,你换个U看看。

网友:
AMD坏太多了,我撬了好几个加焊了,用不了几天又坏,然后又加焊,自己研究可以,卖给别人就算了,坏了换吧

网友:
CPU坏了也修,,,想当牛人啊,,,,,,,,,,,,快丢掉吧,,就算是加焊好了,能用几天,又坏,你觉得有什么意思

网友:
同楼上,,,没烧过,,,,那位大师给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AMD的U再有的板子上点不亮,LZ多换几个板子试试。如所有板子都不亮,则坏了。

同楼上,,,没烧过,,,,那位大师给指点一二,,,

网友:
AMD的全换电容有可能会好的

网友:
我发现现在很多假原包的风扇太差,是造成AMD的U坏的主要原因!

网友:
坏得很多也 !

网友:
AMD的U也不是那么差吧.

网友B:
你换个内存槽试下
这个恐怕是CPU内部内存控制器损坏掉了,我曾修到过这样一个,其中一个内存槽当D5,结果几个AM3 的CPU全部一边内存当D5,另一边正常开机,最后是内存槽问题造成CPU损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内存槽试下
这个恐怕是CPU内部内存控制器损坏掉了,我曾修到过这样一个,其中一个内存槽当D5,结果几 ...

U都被偷了,悲

网友:
晕,坏U都有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