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图象时有时没有花屏

楼主(2011-07-11):
acer笔笔记本图象时有时没有花屏,花表现为有一坚一坚的红条,但有时又没有了,外接液晶屏也一样,是不是独示有问题了?用手挤压还是一样,会不会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加焊下吧 经常见这问题

网友:
是什么笔记本呢?

网友:
显卡不稳定

网友:
外接也是花屏  重做显卡吧 电容坏导致花屏很少的

网友:
多是显卡问题,加焊或者重新植球做BGA

网友:
我觉得ACER的机器比较容易坏桥,或者桥本身不良导致的,特别是7300的,拆出来重新植株做上去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又回来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大多数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