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的怪问题,有时候不能开机

楼主(2011-07-11):
一台HP G62 I3的机子有时候开机电流跑到0.3~0.8A后掉电,再按还是一样
有时候按开机掉电后,等5秒,自动重启电流上到1A以上成功开机
有时候啥问题没有,直接开机
成功开机后马上关机再开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断电放几十分钟就又可能不开机
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自动重启

网友:
会不会是接触不好啊。或是哪个电源芯片性能不良,热机后就正常。开不了机的时候,你触发,量一下,有没有电压没有出来的。

网友:
CPU供电刚出来就掉了,不到一秒的时间,其他的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怪问题 I3 的不知道坏不坏桥

网友:
是不是那儿接触不良了啊!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