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识别哪里出错

楼主(2011-07-11):
一块主板 。能正常开机   但全部USB端口接USB都显示无法识别   请高手解答这个哪个部位出错?

网友:
兄弟你的USB供电正常不。如果供电正常。哪可能是时钟,南桥,以及时钟到南桥的线路了。

网友:
什么机型。你做了什么操作

网友:
多插几次,不行重庄系统。

网友:
先量USB供电,再打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供电,数据线到南桥,要不就是桥挂了

网友:
都不识别南桥问题比较大,重点查下USB时钟

网友:
估计 查供电 阻值都没啥用吧      在之前的功课上  根据图跑线南桥,如果信号没问题  建议加焊南桥, 不行就换吧

网友:
USB接口有供电的话就直接重装系统试一下先,之前也碰到一台山寨的苹果和你差不多一样的情况!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跟驱动没关啦 干完南桥查usb供电

网友:
USB不能主主主识别,我晕,看一下BIOS里面有没有关闭嘛,驱动有没有装好啊,先看看软件方面,如果软件方面确保没问题的话,那硬件了,USB工作条件看看满足没得,如查满足的话,那南桥挂了都

网友:
USB不能识别,通常供电正常,就是桥坏了,直接整桥

网友:
先從簡單的下手吧!!
殺橋的話就先把到最後去吧!!
有時候是軟體有衝突導致USB無法使用!!
先從軟體下手在往硬體摟!!

网友(2011-10-31):
我有块N61的也是USB无法识别.没有修好.因为没有同样的桥换!

网友:
供电,数据线到南桥,要不就是桥挂了
简单明了。。。。。。。。。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2012-03-07):
如果南桥挂了还不如凑活着用呢

网友:
看看u口有木有5v电压咯。都搞不定的话就弄一张pci转usb卡用着呗。

网友:
你肯定要看供电有没有   然后是时钟和数据 信号     接地的

网友:
BIOS设置里USB数据传输打开没有

网友:
测电压,在插哈USB跳线

网友:
插上移动设备:1.显示发现新硬件不能用(软件、系统或者驱动问题)2.插上移动设备电脑没有任何提示(硬件问题或BIOS设置不当)。
“1.”系统设置问题、驱动问题、系统问题、硬件不兼容。
“2.”usb供电问题、主板不支持、bios设置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