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代换问题。。

楼主(2011-07-11):
ld7575bps 和ld7575bs  可以代换吗???  我换了咋不行呢?? 按一下开关亮一 下就灭掉。。。 测量  有输出  15v   5v  8脚芯片哪里启动为  100多v   控制极也为 100多v  光耦也为  100 多到反鐀..  问一下大家是啥原因?还是不能代换,  还是???   哪里保护了??  小弟初学修液晶。。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兄弟你的接地点选得对不对啊。

网友:
要分冷地热地 你量电压的参考地不正确

网友:
明白了。也就是一只表笔接大电容负极(热地)   电路板上、 上螺丝的地方也就是冷地了。。明天再去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接地点选得对不对啊。

明白了。也就是一只表笔接大电容负极(热地)   电路板上、 上螺丝的地方也就是冷地了。。明天再去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