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高压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电源板上两个高压线圈,是并联关系吧!
那拨掉一组灯管线,为什么另一组也不亮?
第二个疑问,两个线圈假如坏掉一个,拆掉坏的一个,只保留好的高压线圈,能点亮灯管吗?
我试过一台LG液晶,两个高压线圈拆下后,分别焊上去,控制ic仍然会升压保护,这是为什么?
难道高压线圈要坏就坏一组?

网友:
是串联还是并联 具体电路要具体分析 不过 少了任意一只灯管或有一只损坏 保护电路一定要启动 黑屏

网友:
只要有一个灯管有问题都会保护的

网友:
因为高压线圈内部短路导致电压无限升高,ic启动保护可以理解。
但拔掉一组灯管,或者拆掉了线圈,不存在工作电压了,为什么ic也会升压保护?

网友:
一般是负载不平衡引起,高压控制芯片检测到反馈异常就会保护

网友(点评):
完全同意

网友:
什么事串联,什么又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