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3本本怪异现象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07-11):
东芝A203本本怪异现象求高手指教:
                今天巧遇一款东芝A203本本,现象极为古怪.  刚收到时对方说是用适配器进系统掉电.
           经初步检测,该机器使用电池能正常开机使用 ,  插入适配器开机死机.
           更换大电容后: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但进系统时会掉电.
           使用稳压电源测试:   进入XP系统界面时,电流在正常与0之间交替变换(之前电流正常跳变).
           持续大约几秒后猛然掉电(系统未能进入).
            重复测试几次,结果都是一样,还是进不了系统.
      新手求教,请各位大虾不另赐教!!!!!
急啊~~~~~~~~~      谢谢各位 ,给想个破解的办法搞定它!~

网友:
这个   楼主做维修不久吧!   多搜搜论坛   多看看  !  典型的通病

网友:
难道又是NEC大电容

网友:
  查适配器的ACIN脚是否检测到.

网友:
不好意思  我刚学几个月    之前更换电容流程忘写了,现在补上  .  请大家想想办法  帮忙解决

网友:
通病应该还是电容问题吧,拆掉换新或者用别的电容代替

网友:
电容换过了, 之前适配器接了死机,  换过之后掉电,  加了好几个电容呢

网友:
不会是没有换好吧,通病呀

网友:
换了好几次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怎么没人指点下啊,知道的都说说哈  参考也行啊

网友(2013-10-25):
是不是充电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