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MACBOOK PRO 笔记本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1-07-11):
接修一台MACBOOK PRO 笔记本  独立显卡  CPUBGA在板子上的 通电;量电压 3.3V 5V 已经有 开机按键没有开机电压  直接量主板键盘接口  也是没有 不知道这块主板的开机是IO 出来的么  是BGA封装的 H8的 不知道这块IO是不是有资料的  有高手修过的 给些指点  定了一块回来 换上 换上后公共点电压只有2.2V  估计是定回来的芯片不好  吧原来的重新植株焊上  恢复原来故障   没有思路了 大家请指教

补充内容 (2011-7-14 11:30):
电源适配器指示灯亮  正常 因客户电池已经没有  所以不知道能否充电

网友(点评):
可能芯片有资料

网友:
补一张图  刚刚没有标注

网友A:
电源灯亮不亮?充电器上的。
如果不亮先修亮了再说

这个H8是有资料的,必须要定料板。

网友:
修得黑乎乎的、、、

网友B:
楼主手工真恶心,这么好的板子就这么被你蹂躏 ,实在有些看不过去啊! 这种板子不触发的很少 ,你重新装回去,去掉BIOS电池试试会不会自动上电 ,记得硬盘接口下面的排线一顶要压紧 能上电的话 这个板子坏显卡的多,不触发的见得很少,如果电源头的灯不会变绿 就别吓下手了

网友(点评):
哥们想必是修了不少此类本本了,都是经验

网友(点评):
手工没有问题的 只是还没有吧焊油清洗 清洗过后 跟没有动过是一样的 电源指示灯是亮的 电池也是拔掉了的 有待机 3.3V 5V 接插件 都牢固 可以说一下开机电压 从那里来么 还有 EC资料损坏会导致没有开机电压

网友(点评):
就看仁兄 的回复 就知道修了不少苹果机器 我们这边这机器少得可怜

网友:
谢谢大家  手工没有问题的  只是还没有吧焊油清洗  清洗过后 跟没有动过是一样的  电源指示灯是亮的 电池也是拔掉了的  有待机 3.3V  5V  接插件 都牢固

网友C:
你没有看仔细 3.3V 5V已经有出来了 充电器的灯肯定是亮的

网友(点评):
不见得,有供电,充电器的灯不一定亮。H8有资料,需要定料板。

网友(点评):
有治资料 所以楼主你定的新的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工真恶心,这么好的板子就这么被你蹂躏 ,实在有些看不过去啊! 这种板子不触发的很少 ,你重新装回去 ...

可以说一下开机原理么 电源灯亮绿色了的  隔离保护电路正常  公共点电压正常 12V  在各处分路供电的MOS关高端管处都有12V 电压

网友(点评):
论坛里面有这部分资料,你找一下,一个专修苹果的会员发的。

网友:
顺便问问  这个板显卡坏的比较多  假如显卡损坏会导致这个板子不触发么 开机按键无电压

网友(点评):
除非短路 不然 应该是不会影响开机键上的电压吧 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亮不亮?充电器上的。
如果不亮先修亮了再说

电源灯亮了 绿色 而且亮度正常  运来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 所以还有印象  待机电流也是正常的 0.01A

网友:
顶上  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还是没有人修过么

网友(点评):
应该很少人修过吧,

网友:
修得黑乎乎的、、

网友(点评):
呵呵 是啊 有点黑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山寨的吧,

网友(点评):
不像是山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亮不亮?充电器上的。
如果不亮先修亮了再说

请问怎么看EC或H8的IC里是带程序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看EC或H8的IC里是带程序的? 谢谢

APPLE的就是带程序的,不用看。

网友(点评):
飞翔兄高明 修多了都不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看仔细 3.3V 5V已经有出来了 充电器的灯肯定是亮的

有3V5V不等于灯就要亮!

网友E:
黑糊糊的,看着真恶心.楼主温度设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黑糊糊的,看着真恶心.楼主温度设太高了

苹果的板子是颜色比较深的 板子  这是焊好清理好的 图片   不会温度太高 板子也没有变形  请鉴定  EC资料损坏 会导致开机键没有电压么

网友(点评):
呵呵呵 这样子看起来也没那么恶心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  但是回帖的多数没有 讲到点子上面  EC资料损坏会导致开机键没有电压么

网友:
来自: 广东 来自 广东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板子是颜色比较深的 板子 这是焊好清理好的 图片 不会温度太高 板子也没有变形 请鉴定 EC资 ...
EC坏是会影响开关3.3的 这款机器我不太确定 一般待机产生3.3 5V 的都会影响 另外看到楼主的BGA 颜色不错 请问是什么品牌 什么型号 望告之 在此先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