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三片HP 6510B-965GM主板,如下!

楼主(2011-07-11):
今天修好三片HP 6510B-965GM主板
第一片+V3AL短路,拆KBC后不短了,换个好的上去问题解决。修过N片板只要是这块板的+V3AL短路你就拆KBC去吧,一拆就是钱到手了。上个图!图中的3V线性电压就是短路地方。

第二片板U6坏而且+V3AL短路,目测U6上有个小洞洞,型号是LM393,换掉U6KBC后问题解决。
第三片板故障是+V3S+V5S二个电压没出来。测量控制这两电压的场管G极没有电压,应该为高电平才对,顺着线路找发现R9212掉件,补上OK。如下图所示!

楼主的经验很不错啊 谢谢分享啊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HP那个通病我记下了以后有用的着

网友:
记下了 很不错顶

网友:
直接就是用经验来秒杀了,看来楼主修这个机器还是比较多的哦

网友:
我发现就是LM芯片坏了之后SMSC的肯定就坏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主的水平太牛了,有时间给我指导一下

网友:
+3AL 短路 很容易 烧掉 EC 芯片的,, 因为 某个 MOS管 G极不受控制,电流直接冲进EC 不烧都是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