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修ATX电源的朋友进来看下

楼主(2011-07-11):
今天修到一电脑不开机,经查是ATX电源没有启动所致,换了个电源把客户打发了。
回头自已研究下这个电源是怎么回事,插上220V交流电。电源紫线5V正常,绿线5V也正常。接着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没有任何动静,测量其它电压都是0V,请问这种故障应该怎么个修法。

补充说明:此电源内部有两个三厘米高的大电容,其中一个顶部有点鼓的样子,但没有开花。

网友:
先换那个大电容和两个均压电阻,再查开关管有没有开路的,然后再换LN339,如果这电源有的话!!

网友:
这样说明初级已经好了  主要是你次级的几个推动二极管是不是被击穿了

网友A:
关键是里面有两个大的铁块在里面挡着,测量都没法测。再说现在,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测量,看上去没有主板复杂,但不懂原理的人修ATX电源真是难于上青天啊。

网友:
从底面量啊  下边有引脚的嘛

网友B:
对,初极是好的。我有个电源被雷击了。初级我修好了,可是次级几个管子用二极管档量,直接蜂鸣。。。。
唉!~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初极是好的。我有个电源被雷击了。初级我修好了,可是次级几个管子用二极管档量,直接蜂鸣。。。。
唉 ...

你们有没有专门学过ATX电源的维修啊,什么是初级,什么是次级啊。你们是怎么样入门的呢

网友C:
你们有没有专门学过ATX电源的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有没有专门学过ATX电源的维修啊

我没有学过
只是有太多的电源是坏的,想修好,但又无从下手。感觉比修主板还难。

网友:
大多都是开关电源,一个道理

网友:
学习中   呵呵

yzz163 -30 -1 严禁灌水

网友:
修不修也罢!!不行就叫客人换个新的就行啦,何必这么费神啊

网友(2012-05-15):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里面有两个大的铁块在里面挡着,测量都没法测。再说现在,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测量,看上去没有主板复 ...

有电路基非基础的一般都会修

网友:
这个水平还是别动的好。

网友:
我发现大多数人看到电容鼓包不爆浆都不会去换它的么。 鼓包和爆浆有区别吗? 都是坏掉的了。 只是一个死的壮烈一个低调而已。 为什么不换它那?

网友:
这个必要先分析分析

网友:
    494  4脚是 开关 脚

网友:
非专业人员请勿打开此盖 ====电源有风险,修理需谨慎。别放炮了哟   先去看看老张的快速维修帖子吧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网友:
是什么IC组合  如果是494  短接绿黑线4脚应该变低电平8  11脚有2V左右 短接绿黑线电平应该有变化。如果都正常。问题就出在推动管或开关管及周边电阻。

网友(2012-10-23):
一般都是开关电源的原理,去图书馆或是书城里,这种书最多。
电视,手机充电器,mp3,打印机,传真机,电脑适配器,都是同一个原理。尤其是初级,基本上完全相同,最多就是有的用四个4007,有的用整流桥,大同小异。
次级复杂一点,我还没有研究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