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HILIPS 202E1液晶电源板上一个电阻的阻值,烧焦了.

楼主(2011-07-11):
被雷击了.电源管理IC的第8脚DRAIN脚(就是连到整流桥正极的脚)间有一个电阻,编号是R605,
电源板板号;4H.0UH02.A00

谢谢.

另外,如果改通用电源高压板的话,我想知道这个板的驱动板用的是不是5V和3.3V两个电压,我研究了下原电路板,因为用到了一个1117(有散热片),故这样判断.请有经验的前辈赐教.

网友:
启动电阻多为100K左右,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查到启动电压也就能大致判断了。

网友(2012-09-08):
这个是1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