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显卡后,温度过高

楼主(2011-07-11):
有一个联想笔记本是8400的显卡,加焊后,好了,点亮了,就是进系统,开上一会,温度就从77度升到了80-99度之间,散热片非常的烫手。然后自动重启或者蓝屏。
这样的显卡故障,是不是重新植珠也能好吗?????求救了。!!!!!!!!!!

网友:
散热做好没有?  做好的话 那就拆了重做吧 ,最好是换换一个

网友:
nv这样的旧显卡还当成好东西啊 ? 赶快换一个吧 省心省力  别把精力放这了 做点啥不好!

网友:
怀疑铜管坏。。速度换个

网友:
同意2 3楼的说法 怀疑楼主散热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