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楼主(2011-07-11):
此板插VGA不显示希望高手指示

网友:
集成显卡没显示?

网友:
独立的可以显示

网友:
是华硕的吧,我修过一块。做桥好了,你先压住试试。

网友:
北桥脱焊,单桥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
那就查下VGA口得行场信号到北桥间的线路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