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维修HP511

楼主(2011-07-12):
今天修了一个HP511的板,拿过来是不开机,南桥是贴上去的。换了南桥可以触发了,显卡电压没出来,换TPS51511,后不过内存,换北桥可以亮机了,发现下槽不显上槽,有一个USB用不了。请问大家有好的卖芯片的上家吗

网友(点评):
是不是小元件弄掉了。。

网友:
兄弟,你南桥是不是没有做好啊,除了断线,一般很少有单个usb不好用的。再说你说内存槽子有一个,怀疑你的bga不好使。

网友:
南北桥分别加焊,应该是BGA没做好吧

网友:
bga好像没做好。关键你哪个换的南桥是不是全新的

网友:
检查清楚了么 USB通路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南桥吧

网友:
USB阻抗都一样,难道是BGA没做好,不会刚刚好,就一个USB用不了吧,感觉太邪了,桥是测试OK的

网友:
如果是一个USB用不了那应该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可以打下不能用那个USB到南桥之间数据线的阻抗

网友:
换了这么多芯片还不好,这板子还有价值吗?佩服lz的坚持

网友:
发现下槽不显上槽  内存槽吗?   看看槽子是否良好?   一个USB问题   阻抗 电压   地线是否良好  查上USB设备在看电压

网友:
重新换个南桥吧,我上次修一个机器也是的,用户的USB都不能用,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两个可以用,还有一个不能,重新发了个新的,换上OK,开始不能用的时候,USB的阻抗也是正常的。

网友:
USB不能用,除了供电,也就是南桥了。。外面卖的芯片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测试OK的,其实就是未经测试的或者说是未经严格测试的,以及一部分成色差的OK芯片
全新的,80%是旧的真正测试过的成色还可以的OK芯片
极个别全新的,或讲绝对全新的,那就有90%的是真正全新的,还有10%可能还是成色相当不错的翻新货。

网友:
有一个USB用不肯定是小元件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