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010一体机卡纸 BACK COVER OPEN,CLOSE THE BACK COVER

楼主(2011-07-12):
前部卡纸的位置。还没完全进硒鼓。

后部卡纸位置,刚出定影5厘米。每次都卡在这。

这是卡住的纸张。中间凹的地方就是卡在定影的位置。

这台机器之前用的好好的,前几天搅粉齿轮坏了,换完了之后出现图片中的问题。卡纸,卡在定影处,出定影5厘米左右。打开后盖抽出卡纸,下次再复印还是卡在这里。从论坛查看了一下,有人说定影,有人说分离爪。也有说出纸口传感器坏的,这些我都查看过,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有人懂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你检查下是不是齿轮哪里咬合有问题,还有就是看下出纸部分的传感器 看下是否是延迟卡纸

网友:
齿轮咬合没问题,我都拆装了几遍了。延迟卡纸这个我不怎么明白。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每个传感都触碰下,测送到主板上的高低电平。
修过经常报卡纸的兄弟激打,换过主板解决。
兄弟激打的主板价格不高

网友:
清理进纸通道 有无水酒精洗洗

网友:
学习维修打印机的 ,本人修电脑

网友:
齿轮组的问题 兄弟的机子爱卡纸  爱打齿轮

网友:
齿轮组件没安装到位导致的问题。打印机修好了。

网友:
齿轮没装好

网友:
是定影上的齿轮还是鼓组件上的齿轮,还是打印机侧面的那组齿轮啊,谢谢。

网友:
打印机侧面的那组齿轮

网友:
谢谢。我正好有台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谢谢,呵呵。
我把左侧面有两块电路板的那侧齿轮盖板全拆了,也没看出啥来。
然后装上,上紧螺丝(原来有点点松),装好机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