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点不亮不认25芯片

楼主(2011-07-12):
显卡点不亮不认25芯片,用PCI显卡引导,NVFLASH -C命令认出核心芯片,但认不出25芯片,量8个脚阻值与同类的板卡对比阻值差不多,有供电电压。请指导下,磁到这类故障怎么修与维修思路。

网友:
能认到芯片,那换个好的bios芯片看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SPI电路坏了

网友:
我有好多这样的都没修好  都是红色大板的

网友:
也可能是GPU空焊了

网友:
我现在有好几块,不认25我搞不定呀,各位老师呀帮帮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