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PWR是高电平么

楼主(2011-07-12):
THINK X200的主板插入适配器后在主供电20V正常的情况下,充放电芯片U2发出的检测电源是否接入的信号-EXTPWR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不插电源适配器只插电池-EXTPWR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因为以前修HP的时候充放电芯片发出来的是ACOK的电压,这个电压必须是高电平3.3V,个人认为这个ACOK应该等同于THINK X200的这个-EXTPWR,但是X200的机器好像这个-EXTPWR只插电源的时候好像是低电平么。有点纳闷,哪位兄弟量测过这个信号么?

网友:
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低电平。ACOK也不全是高电平。这个没有准数的。

网友(点评):
哦,是这样啊, 是不是THINKPAD的机器这个电压都是低电平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