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NC61自动断电

楼主(2011-07-12):
一冠盟主板上U后10秒后自动断电,不上U就不断电,上下管换过,电源IC换过,可故鄣还是如此,断电后可以再次触发,不象是短路

网友:
不是不是某项供电没达到要求啊,在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不上U就不断电!先测试上下管是不是正常的!还有别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因该是NB的问题了!

网友:
是缺少某组供电引起的吧。

网友:
上下管我换了也是 这样

网友:
BIOS我也换了

网友:
加焊NB试试!

网友:
U确定是好的?
U是好的,那就是PG信号有问题了,查供电吧。
纯属个人意见,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楼主先确定U是好的吧,然后查U供电。

网友:
加焊桥试下

网友:
看一下CPU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