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在Windows进度条一直跑进不到系统

楼主(2011-07-12):
之前拿来是暗屏,检查出是高压板坏了,换后屏幕亮了,但是在进系统时,在Windows进度条一直滚动进不到桌面,换硬盘也一样的,进WinPE也是一样在进度条一直滚动进不去,系统也没法装。放着几个小时不开机后再开机,偶尔有那一次进得去,我不晓得怎么整了,帮帮嘛啊,急啊

网友:
cq40 bios容易坏先刷

网友:
刷BIOS ,刷完不好,看看南桥

网友:
调一下拿个硬盘接口模式把。  变成IDE的那种兼容行好的  装系统要安装盘   不行的的话  刷个BIOS先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SATA模式  刷BIOS  南桥  PCI设备

网友:
修到过是显卡的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