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卡和北桥之间的差分电容代换

楼主(2011-07-12):
显卡和北桥之间的差分电容可以顺便用别的电容代替吗 手上没有差分电容的料板 希望来请教下

网友:
不可以上次随手换了个依然不亮 后来原值代换个好了哈哈

网友(点评):
这是最好的经验了,原值代替不会也不可以吧。

网友:
那我去哪里找啊

网友(点评):
去同样的板上搞也可以吧

网友:
我的贴要沉了

网友:
找大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
电容是100NF的,我用万用表来测量得出94到106不等,用的是2NF量程。

网友:
100nf电容多的是,只要体积一样随便装,这里的电容隔开直流通交流之用,耦合电容。

网友:
建议你找到参数一样可以代换

网友:
现在的贴片电容好像还没有国际统一标准,统一编号,教你个方法,看颜色,看大小,然后拆下来有数字表测量,或者用电容表。

网友:
容值差不多应该可以,蛋电压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