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T61 修显卡后经常返修,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1-07-12):
除了换改良的显卡芯片外,还有什么好办法?风扇已改成了常转!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不要修了。

网友(点评):
新潮好建议

网友:
没有别的办法。让他加钱吧。不然这事就没完没了。

网友:
修了几次加起来的钱基本上超过个改良版的了哈

网友:
我没做过T6的,难道重新值球以后也会有返修呀,为什么不直接换改良的呢,

网友:
唉~最怕就是显卡与北桥坏。。一坏就头大~~

网友:
尽量欢改良的把 都省事

网友:
第一次重植就把换芯片的成本算在里面,然后有返修直接换芯片再报个低点的价格,客户基本上会接受的。

网友:
这样的我拆显卡都拆不好,好几次都要把北桥和显存都要重植

网友:
独立不可怕可怕的是集成的北桥。

网友:
加散热片  稍微好点

网友:
你加个散热什么的每多大意义,换改良版的才是王道,特别现在又是夏天!

网友:
除了换芯,没有好办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