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

楼主(2011-07-12):
梅捷主板cpu不供电,是哪的问题

网友:
你这问也问的大模糊了吧~~~~最起码你也得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
你都说了是CPU不供电,还问什么

网友:
太笼统了.按上电时序修理

网友:
那就查电源管理IC的pdf,查看哪个脚供电,en开启等等....如果电源管理IC的工作条件满足,那就直接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