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S开机不显

楼主(2011-07-12):
今天一台华硕W7S的机器开始是能亮机但用一段时间就会黑屏,初部认定是显卡问题,上BGA加焊显卡。杯具发生了。竟然不显示了,但能听到华硕开机的声音,外接也切换不过去,又换了一个显卡,故障依旧。有没有哪位高手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有人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我到是碰上和你一样的问题。还没弄好呢。。正在弄。弄好了。回复你。。

网友:
还是显卡坏了。。我刚一台和你说的一样的。。换吧。

网友:
没掉件吧 仔细看看板子

网友:
估计掉件了吧

网友:
显卡问题 继续检查显卡相关电路

网友:
我们一般都直接换显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