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到C1不跑码

楼主(2011-07-12):
 本人初学修主板的小白,不懂维修主板的步骤和方法。有一例请各位指点:技嘉945板跑到C1停下,换内存一样。测电压有1.8V和0.9V。下一步我该怎样做?望各位能详细讲解

网友:
按住北桥试试。。

网友:
   看下控制内存的 MOS管 正常bu?

网友:
没过内存啊,兄弟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插个小喇叭,看报警不,不报警的查管理总线后刷BIOS

网友:
内存相关的,主供电,参考电压,这两个你测了。还有内存时钟,SPD供电,总线终结电路,系统管理总线,内存AD线。北桥和BIOS有问题也可能造成不过内存。

网友:
先换个U试试

网友:
按北桥试试 不行刷个BIOS 技嘉主板不过内存是通病 碰到N个了!

网友:
技+通病啊,试一试真传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VCC,VTT,SPD,时钟,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A:
intel的应该不关U的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的应该不关U的事吧?

没有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