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320 故障

楼主(2011-07-12):
此机器故障为开机报警,声音为:嘟嘟嘟嘟嘟五声响,且依次循环,电流能到1.2几左右,把内存取下报警声为嘟嘟两声响,电流在0.9左右,测量 主板各电压均正常,加焊显卡无效,特在此向大家请教一下,能谁遇到这样的问题没,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那位朋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加了不行。就取下来从新做一哈。

网友:
应该是显卡,重植看看

网友:
楼主能否把故障说的明白些 比如开机屏亮不? 闪过? 是否重启之类的

网友:
大小写灯亮不? 亮的话建议你显卡植球重做 或者你手头有那些做过1次好的芯片重植了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