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待机0.14,能开机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7-12):
今天有一台IBMT42的机子,修温控的问题 ,换了芯片就好了 然后测机 也正常 待机 0.04左右 ,就放在一边,想下午吃完饭 在装起来
    悲剧开始了  下午装机子的时候 再测了下  也正常  就在想关机的时候 突然就掉电了  在开机 没有反映 我就把BIOS电池拔了 放了下电  再插可调电源 发现他的待机是0.14左右  马上就拔了  再插 还是一样 我就试着按了一下开关  发现可以开机 还能进PE系统 ,我本来想就不理他的  但是一下  这个待机电压 是不正常的,以前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下手。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摸摸ec的温度 有可能微短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慢慢查了

网友:
那个电压不稳  或 电容微段

网友:
看那个芯片发烫  一开始待机0.4  就不对劲  绝对那个短路了!   插上适配器  看看那个芯片发烫就换那个试试

网友A:
不好意思 写错了 是0.04左右 我现在改了

网友:
待机这么大   一定能摸出哪个芯片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写错了 是0.04左右 我现在改了

待机O.04  也是不对呀   应该是待机0.03-0.02 左右吧  还是那个电压没有上来   你去看北桥电压有没有呀    好像是    MAX1845是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待机O.04  也是不对呀   应该是待机0.03-0.02 左右吧  还是那个电压没有上来   你去看北桥电压有没有呀   ...

他是可以开机的机子 还能进系统呀

网友:
上次我修到一台华硕的机子,待机0.03不正常,后来发现是开机线路里一个很好的电容短了,正常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可以开机的机子 还能进系统呀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现在这样状况我就帮不到你了

网友:
看看网卡是否发烫,在系统下测试下个功能模块是否好用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换一个IBM PMH4 就可以了。

网友:
待机偏高,可以摸到芯片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