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OMPAQ NC8230开机锁

楼主(2011-07-12):
惠普COMPAQ NC8230开机锁  一开机就要输入密码有哪位兄弟知道怎么解锁啊。。或有现成的密码啊。。。急急啊。。。

网友:
是BIOS密码还是硬盘密码啊

网友:
论坛找下   应该有的   解密狗制作方法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了,须要制作加密狗,或换同一形号主板的加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