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电流上到9A左右就掉电反复从起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1-07-12):
时钟  复位  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   可就是不亮机  这是集显的的主板

网友:
9A  还是O.9A啊

网友:
O.9的 话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在北桥的边边上有一个八个脚的、坏了 、也会这样

网友:
9A什么概念!!!

网友:
9A..是0.9A吧,0.9A的话改是没过显卡,9A的话估计本子已经熟了。。

网友:
看这标题真雷人啊

网友:
估计是主板有大电流存在,看看后续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