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硬盘都不认了

楼主(2011-07-12):
有2个WD160G笔记本硬盘  一个是好的 一个加密了的,在网上看到有人讲  在硬盘通电时取下电路板换到另外的加密硬盘上低格可以搞定。 换后 后不认盘了  以为是电机驱动芯片烧坏,取下另外一块的电机驱动芯片 焊好,2个硬盘都不认了 ,可以听到有 嗯嗯咚的声音。
WD160G台式机硬盘 ,把电路板取下来接主板上通电 不认,本来是好的,用来验证下,就硬盘电路板与主板连接看BIOS能不能认硬盘,原来我的推断是错误的,就这样把盘体装好,这个盘也不认了。
250GHITACHI 硬盘不认  以前笔记本是进过水的,就是为了确定 不认硬盘是板的问题还是 盘体问题,做了上面台式机硬盘的实验把那台式机硬盘也给挂了, 是不是硬盘电路板在检测不到盘体的情况下会烧芯片,还是保护?   望知道的师傅指点我  Q273581126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  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