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菜鸟求助

楼主(2011-07-12):
一台华硕的上网本,很小的没硬盘的那种,版号是p700 rev2.3g.是这样的,客户说插了下12v就不开机了,这个机子是9。5的电压,拿到手上插电开机,待机0.02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拆机测量公共点电压只有1.几v,管子被人焊过,电源芯片是max8724,查公共点输出电压的管子导通条件不足,于是换了个电源芯片,待机0.4闪一下到0.19动,有个一样的机子在这,知道正常的,于是开机,电流走上去了。上到1.16,于是接到显示器,悲剧,没显示,好的那台是1.0再跳到1.1多,这个只是电流高点。于是打阻值,测电压,对照从论坛下载的图纸,电压都有,郁闷了,无从下手,唯一一点的是好的那台cpu供电的阻值是51而这个只是30,集成的cpu换不了,怀疑是不是这里的问题,cpu烧了?唯一温度不正常的就是南桥,中心点温度比好板的高很多,菜鸟修本本,没办法了,求指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