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3安装GHOST XP 蓝屏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1-07-12):
我装XP蓝屏 悲剧的是 原来就是XP 光驱不好用 我只有个2G的光启U盘 请问怎办
用什么版本的XP能进
装完蓝屏我查了很多资料 没有能解决的
三星

网友:
可以试下,安装时驱动选项都去掉,后驱。
或者装安装版的。

网友:
看看BIOS 里有没有 SATA的选项 改成IDE 活着 是别的,关掉串口试试

网友:
克隆xp对本本支持的不够好,蓝屏基本归结与驱动问题,综LS们述,更换安装版xp或不安装驱动单独安装G版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