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还有这种坏法?

楼主(2011-07-12):
前几天接的一台方正主机,故障是在输入登录密码后几秒钟自动断电,不能进入桌面,但只要不登录就不会断电,主板是NF单桥的板,3600+的CPU,发现主板有8个1800uf的电容鼓包了,先换了再说,换电容后还是断电,再换了一个电源,试机还一样,最后换了一片CPU竟然好了。  今天又一台方正主机,故障现象一样,直接换了片CPU就可以登录了,同样有几个电容鼓包,不知道CPU的损坏是不是CPU供电滤波电容鼓包所致

网友:
手中有个4000+的CPU,在原配的板子上是每次开机必须CMOS 放电才能亮屏,原来我认定CPU是好的,可换了三块板,上此CPU都是直接上电不跑,无论怎样弄都是黑屏。现在我怀疑是不是CPU 真的有病了。

网友:
AMD3000-4400+这系列的U坏了太多了。

网友:
我碰到几个因为bios坏 用几年后原CPU不能用 只能用比元CPU小的!单原U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

网友:
遇到过几快AMD在有此板上可以点亮,大多数板上点不亮

网友:
有这种坏法,呵呵,我就遇到过,后来用热风枪吹吹它,就又好了。

网友:
LZ这个贴 换个名 发了好几次吧

网友:
AMD CPU还是坏的很多.有都能进系统.就是打开网页或其他的时修会提示出错.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儿?而且还是两个都让楼主碰到了。

要是我就把那个断电的U换到别的板上试,也不一定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