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开机无显,电流上下跳变成功修复案例,我就是老时

楼主(2011-07-12):
ASUS A8J开机无显,电流上下跳变成功修复案例
机器是前端时间修过的,当时是显卡加焊。没有想到还在保修期内就又挂了,接到机器插上电源,待机正常,开机。。
0.02----0.5-----0.7-----  0.9-----0.8---0.9这样跳变,
看到这个现象,加上显卡加焊的维修历史,大家一定都会认为是显卡又挂了。。其实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哈哈
二话不说,先加焊下再说。。
结果大家都猜到了,要是加好就好了,我也就不用发帖子了。。。。
现象一样。这个时候,我就在想,电流最大只有0.9,,在0.7到0.9之间跳变。。。好像是显卡没有工作,如果显卡工作了,怎么也有个1.0以上的电流啊,
所以开始测量显卡上的电压,测到显卡供电电感的时候,问题找到了,电压只有0.25V,这个电压是明显不对的,开始查MAX8743的工作条件。。4脚19供电,11  12脚ON\OFF信号,都有,但21脚的+5V电压只有0.9V。。问题很明显了,主板上的问题,+5V电压没有过来,开始拆机(偷懒啊,不想拆机能不拆的就不拆了,到现在没有办法了我才开始拆机器)主板取出,找出图纸,开始查MAX8743  21脚的供电由来。。
21的供电是由显卡班上的一个8管转换来的,8脚管的输入端,是连接到独立显卡插槽的20  22脚上的。

经查的,+5V是由+5V0转换而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Q6106输入端是+5V0输出端是+5V现在才0.9V控制端是0V,Q6106是有Q6105控制,这个时候,测Q6105输入端电压,有12V,控制信号3V 输入,为0 所以可以判定是Q6105坏,换Q6105后,机器点亮,开机正常.

网友:
上次也碰倒一个,不过没有修好。。

网友:
转正啊。

yzz163 -30 严禁灌水

网友:
后面一个图里面的楼主写得很仔细,写得也比较全面